请问压电无源蜂鸣器是否阻抗越小,性能越好?

楼主(2013-04-30):
我的要求是蜂鸣器要小薄,电流小,声音大,当然价格越便宜越好,可是找了一圈,发现一般电流都是很大的(阻抗很小),有一个电流小的阻抗很大,但是问了价格反而是阻抗小的价格贵。

网友A:
压电无源蜂鸣器的音量与驱动电压及频率有关,频率要取在器件的推荐谐振频率附近,推动电压高点,才会声音大.当然适当的共振腔也是关键.你要是体积有限制,电压有限制,那就只有改变振荡频率了.

网友B:
压电的转换效率高,省电,阻抗大,便宜,但是小体积下功率难以做大,电磁式的在同样体积下声波功率大N倍,但是电声转换效率较低,能量大部分用来发热,价格比压电贵。
所以万用表和电子表里肯定用压电型。

网友C:
关注此贴的飘过

网友D:
都是牛人啊,俺都不懂啊

网友E:
用表能测出阻值的叫压电陶瓷吗?????嘿嘿!我们两个人当中、肯定有一个是火星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表能测出阻值的叫压电陶瓷吗?????嘿嘿!我们两个人当中、肯定有一个是火星人!… ...

阻值很大呢。。。。。。。。。。。。。。。。。。。。。。。。。。。。。。

网友E:
哦!…嘿嘿!是我理解错了!对不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