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20v交流电压检测

楼主:
如上图,是我做交流检测的原理图(公司没有交流光耦,所以只能用直流光耦)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1. 由于有两个100k电阻串在电路上,即使没有D2,光耦反向击穿后由于电流受限,不会对光耦造成损害,所以我认为D2可以去掉,不知分析对不对?
2.两个100k电阻功率怎么算?W = V*V/R  中的电压V是220v还是220*1.414,还是其它值
3.关于交流检测还有更好的电路吗?

小弟不才,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2013-04-30):
用电压互感器好.

网友B:
1、D2最好保留。没有D2的话,短时间关系不大,长时间工作会影响光耦寿命。
2、按照220V计算(功率用有效值计算),然后将计算出的功率加倍(作为余量)。
3、你是要检测220V的“有”和“无”,且不要求速度,此电路就很好。

网友A:
如果只是检测220V的“有”和“无"那用测电笔里的辉光管作光源,加上光敏管,既省钱有可靠安全还省电.可能有这种东西买.多查查.

网友C:
3楼说得非常正确,补充点儿
1. 99.5%工程师都会有D2,闹着玩儿的设计可以没有D2
2. 220*220/(100+100)=242mW,每电阻0.121W,取1/2W很好
3. 电路很经典

网友D(点评):
L6劳师,能否解释一下,D2之所以必要的理由吗?总不能多此一举,画蛇添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检测220V的“有”和“无"那用测电笔里的辉光管作光源,加上光敏管,既省钱有可靠安全还省电.可能有这 ...

测电笔对肉眼来说很好用,简单方便,可计算机看不见氖泡发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电笔对肉眼来说很好用,简单方便,可计算机看不见氖泡发光啊!

这光再给光敏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光再给光敏管啊.

氖泡加光敏管再加外壳,恰是一片光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氖泡加光敏管再加外壳,恰是一片光耦。

现在的光耦的发光器件一般都是发光二极管等半导体器件,电流都要在0.008A以上,电压一高损耗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光耦的发光器件一般都是发光二极管等半导体器件,电流都要在0.008A以上,电压一高损耗太大. ...

这倒是,氖泡只要不到1mA。

网友C:
220V电网还在乎几个毫安么:lol

网友E:
如果只检测交流220V有无得话,可以采用上面的过零电路,至于D2,3楼也说的很清楚了,我的就是这样用的,但是你电阻功率最好大一点,因为现场可能有380V的电压,要是380V电压接上去要能保证这个电阻不坏。如果是电力的话要加1000V的耐压的话电阻还得要选择更大功率的。

网友F:
如果交流电只有20V会不会检测不到呢?

网友C:
opa4556, 也有小朋友不要D2的。这个不叫画蛇添足,而是如虎添翼

网友C:
小朋友,你把舌头抻直了说话,也许能多告诉你点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莫非L老师还要有所保留吗?

是啊,要不古训中为何要告诫后人如何尊敬师长呢

网友D(点评):
莫非是L劳师不懂?如此托辞?

网友G:
旁观者清

网友H:
D2必须保有,因为在正向时,OPO可以传信号,在反向时如果没有D2,不能产生回路电流,交流的全部电压都压OPO的反向上,一般OPO的VBR是80V,如P521,会损坏OPO,用了D2.对反向电压进行限位,保护了OPO

网友I(2013-06-09):
1N4148反向电压不能超过100V,所以1N4148会不会很容易烧掉呢?建议改用1N4004好点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N4148反向电压不能超过100V,所以1N4148会不会很容易烧掉呢?建议改用1N4004好点吧 ...

此电路中,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只要大于1.5V(光耦发光管的正向电压)即可。

因此,1N4148完全能胜任!!!

网友I(2013-07-18):
引用 网友J:
此电路中,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只要大于1.5V(光耦发光管的正向电压)即可。

因此,1N4148完全能胜任!!! ...

貌似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方向电压220v会不会太大,把1N4148烧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貌似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方向电压220v会不会太大,把1N4148烧坏

laoxu说得一点也不错,同时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K:
那请问如果要做到不仅能检测到220交流的有无,而且要检测到大小,比如低于或者高于某值就报警的电路,需要怎么做? 用互感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那请问如果要做到不仅能检测到220交流的有无,而且要检测到大小,比如低于或者高于某值就报警的电路,需要 ...

差分检测,同时做一个抬高电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