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模块里输入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3-04-30):
什么时候需要定义输入信号是wire型呢,不定义和定义有什么区别呢,求问,谢谢

网友A:
输入都是wire类型的把,reg是有缓存,输入信号没法缓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都是wire类型的把,reg是有缓存,输入信号没法缓存啊

你的意思是说,就算在模块中不写wire,系统也会默认是总线型变量是吗?

网友A:
线型变量相当于直接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型变量相当于直接连通

额,为什么有种答非所问的感觉。。。我是想问下如果前面定义了输出,后面再定义其为总线型变量,和不定义他是总线型变量都无所谓,就是系统默认输入一定是wire型,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1)输入一定是wire型,定不定义都一样
(2)输出有wire,reg型,跟定义有关
(3)总线型变量是啥呀?

网友B:
不定义,默认是w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