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过压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3-04-30):
我要做一个逆变电源输出过压保护电路,输出端为三相交流,过压保护电流怎么设计啊,电压峰值,有效值这些怎么处理?

网友A:
如果 你是保护有效值,并且成本不太关注,有专门的芯片计算有效值;

如果 你想保护瞬时最大值,最好查分采样,用滞回比较器

网友B:
做一个逆变电源输出过压保护电路,
都没有看明白是保护逆变器, 还是保护后面的负载?
要是保护逆变器, 常用耗能吸收电路 比如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