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样采集到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呢

楼主(2013-04-30):
我用三个电压源模拟三相三线制电压,请问采集到示波器是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是线电压。

网友B:
对地,相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线电压。

我和二楼想法一样对地感觉是相电压,可以上三相三线一般都是线电压测得的,可以解释一下么?谢谢你

网友C:
在这里是相电压。你的实际问题,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是相电压。你的实际问题,另当别论.

那没有中性线的时候通过这个方法我可以采集电压的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地,相电压。

这个方法采集三相三线可行么你觉的?谢谢

网友C:
按95%概率,三相电压不平衡度<4%,到你这可能还大点.

网友C:
用电压互感器,对你的要求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压互感器,对你的要求最低.

你好,这是我用变压器仿真的互感器,能帮我看看对么?在用上面电阻测三相的时候没有相位偏移,用这组变压器后仿真时相位有有偏移。我上面那个电阻的图图是抄板子抄的

网友B:
上面测的相电压,互感器后测的线电压,相与线当然有相位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测的相电压,互感器后测的线电压,相与线当然有相位差呀。

噢嘿嘿,那我若是用电阻的那个是不是不如互感器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测的相电压,互感器后测的线电压,相与线当然有相位差呀。

我用电流互感器测了三相的电流,相电流,我要计算功率因数,若是测的相电压比较好算:dizzy:

网友B:
加不加互感器要看你后级电路,你问的只是相、线?又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测量?用什么测量?你需要的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不加互感器要看你后级电路,你问的只是相、线?又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测量?用什么测量?你需要的是相电压还 ...

我需要采集电压,求有效值,三相三线制的,我已经有后面采集的电路了,用放大器组成的,现在就缺前面把三相三线的电压采集出来变小给后面的采集电路

网友C:
说到现在还是只是你自己知道在做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现在还是只是你自己知道在做什么东东.

我做的就是个检测三相三线制的电表,采集电压的,线电压不大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现在还是只是你自己知道在做什么东东.

:dizzy:大师指点下我把,该选择互感器还是直接电阻分压呢?那个电阻分压的图是抄板抄的应该没有错。

网友C:
先找本书看看.

网友C:
电阻分压的简单,但要求三相平衡,否则误差大,能否通过计量,很难说.先找本书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分压的简单,但要求三相平衡,否则误差大,能否通过计量,很难说.先找本书看看再说.. ...

谢谢你,我再找点论文看看

网友D:
10楼挺好,可惜错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楼挺好,可惜错了一点点

你好,如果把Ubc接在圆圈的地方,不就直接和地接在一起了么?谢谢:P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0楼挺好,可惜错了一点点

人家10楼哪里错了?
人家D接在原边是测一相的相电压,副边三处测得是线电压,哪里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把Ubc接在圆圈的地方,不就直接和地接在一起了么?谢谢

Lgz2006认为这里的D是系统地.

网友E:
10楼三个互感器已经是角-星接法。
22楼Lgz2006多出来的那根线,应该接到示波器G端,错接到了D端,成了第四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人家10楼哪里错了?
人家D接在原边是测一相的相电压,副边三处测得是线电压,哪里错了? ...

哦,我错了一点点,是D不是O啊
你和人家俩可就错大了——原边是悬浮的,测什么相电压啊

网友E:
这是仿真软件的一点小问题:示波器G端没有联接,默认是接地。
我不大欣赏这种默认,实际工作中对示波器使用不很熟悉的新手,容易出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我错了一点点,是D不是O啊
你和人家俩可就错大了——原边是悬浮的,测什么相电压啊 ...

你的强电为0,一次侧经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

网友F:
每次看大家讨论都很受用啊,向各位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楼三个互感器已经是角-星接法。
22楼Lgz2006多出来的那根线,应该接到示波器G端,错接到了D端,成了第四 ...

看了你的解释我明白了,Lgz2006的意思是要把圆圈的地方接到示波器的地上,谢谢:P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是仿真软件的一点小问题:示波器G端没有联接,默认是接地。
我不大欣赏这种默认,实际工作中对示波器使用 ...

很对,仿真对分析的要求更高.只是少了计算量.

网友D:
是3相3线供电制,原边没有中性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3相3线供电制,原边没有中性点!!!!!!

是我错了.

网友G:
使得公司股东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我错了.

是啊,10楼,百川都错了。我原来还以为是画错了,所以说“挺好,小错”。没想到竟是概念大错,我也就跟下来错中错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10楼,百川都错了。我原来还以为是画错了,所以说“挺好,小错”。没想到竟是概念大错,我也就跟下 ...

能不能告诉下哪里错了呢?我画的那个图的意思是在没有中性点的情况下测ab,bc,ca线电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告诉下哪里错了呢?我画的那个图的意思是在没有中性点的情况下测ab,bc,ca线电压的 ...

当然要告诉你的:10楼示波器D接哪了?干么用?看看我最近的几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要告诉你的:10楼示波器D接哪了?干么用?看看我最近的几个贴

是这样是么?示波器的地和变压器二次侧的地连在一起:P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是么?示波器的地和变压器二次侧的地连在一起

开贴就该认真看回复的。这个图对了。知道哪儿错了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是么?示波器的地和变压器二次侧的地连在一起

是这样的。
另外还需要注意各电压互感器相位不能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贴就该认真看回复的。这个图对了。知道哪儿错了么

我认真看啦但是理解错了:dizzy:,以为实际中示波器和地接在一起就可以的,multisim的是不连也可以的,所以以为不用连接,谢谢热心的帮助: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
另外还需要注意各电压互感器相位不能接反。

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助,相位的问题我会记住的: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贴就该认真看回复的。这个图对了。知道哪儿错了么

我是因为没有连在一起所以不对的是嘛?

大错在于:10楼图中,你的“D”为什么要连接到3相原边?第4踪想要观测什么?

网友H:
能不能推荐一本相关的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贴就该认真看回复的。这个图对了。知道哪儿错了么

我是想看下经过互感器后相位的情况,A相电压和AB的相移,发现有移动,百川说是因为A是相电压,AB是线电压

百川大多时候是对的,但是这里测原边电压的电路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推荐一本相关的书呀?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书看起,我都是下论文或者百度查找的: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贴就该认真看回复的。这个图对了。知道哪儿错了么

喔我要二次侧就好了,一次侧没有中性线不好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我要二次侧就好了,一次侧没有中性线不好弄

我知道你的问题了,好弄.

网友I:
线电压是 2相间 电压。示波器 要 跨在 2相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的问题了,好弄.

我修改成41楼的了准备试试:P

网友J:
虽然是互感器,仍然是线电压

网友K:
三相线,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叫相电压,线与其他的叫线电压,三相三线如没有中性线,只能是线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三相线,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叫相电压,线与其他的叫线电压,三相三线如没有中性线,只能是线电压了 ...

小弟,分明是3“相”3“线”,怎么能没了“相电压”呢:P

网友C:
相电压=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