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O复用驱动三极管8550和8050问题

楼主(2013-04-30):
单片机IO口结构图

求助:动态扫描显示,显示的seg段由74HC164输出。对于com端的话,数码管的个位和最下面的一组指示灯复用同一个I/O,当显示数码管个位时候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低电平(驱动8550),显示指示灯时候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高电平(驱动8050),都不显示时候IO 设置为输入态。这样的设置情况下,要求显示的指示灯没有问题,但要求熄灭的指示灯会有非常明显的“暗亮”。而当我把驱动个位数码管的推挽输出低电平改为-->开漏输出低电平;显示一切正常。显示做了十几块样板没有问题,但担心批量生产是否有问题。毕竟开漏输出低电平驱动8550没有试过。开漏输出低电平的电流是不是很小的,有无出现驱动不了8550的可能性。希望得到热心的人士指点,谢谢!!!

网友A:
用 三态方式控制 三个状态. 这个办法很容易就导致这个结果的.
如果合理调整三极管的偏置电阻, 是可以消除 "暗亮" 的

楼主:
我现在以开漏输出低电平方式驱动三极管8550是可以消除 "暗亮"了,但这样做是否可靠呢?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