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核1.2v电压问题

楼主(2013-04-30):
最近做了了一块板子,先是焊好电源模块然后分别测好,vccio3.27v,vccint 1.20v,vcca为2.49v,看电源没什么错误就把FPGA焊上去,这下问题出现了,2.5vtms tdi,接到上拉电阻后管脚反而被拉低了,测得为0.1v,0.2V,没有起到上拉的作用,很是让我头疼,这时候我突然测得vccint也就是内核电压,不是1.20v而是1.25v被抬高了0.05v,于是我断开1.2v的电压,发现tms,和tdi被正常上拉,这是什么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什么片子,要按照手册来。

网友A:
现象有点奇怪啊

网友B:
是不是FPGA焊接的时候,1.25V和2.5V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FPGA焊接的时候,1.25V和2.5V短了

等待对方回复

楼主(2014-03-20):
解决了,是由于底部焊盘没有接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由于底部焊盘没有接地啊

底部啥焊盘没有接地?

网友D(2014-06-11):
引用 网友C:
底部啥焊盘没有接地?

cyclone III  EP3C8E144C8那款芯片底部有个类似散热的焊盘容易被忽略,那个不接地程序也下不进去

网友E:
我们原来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焊接回来10块板子,每一个可以下的进去的,后来用手使劲按FPGA才能下,最后发现原来地下的焊盘没有焊

网友F(2014-09-30):
Must be connected to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