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可不可以代替开发板和烧写器?

楼主(2013-04-30):
如题,有的地方说仿真器可以直接编程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特殊的仿真器,
一般用的是不行的

网友B:
早期玩的 51 仿真器, 就可以直接当单片机, 插入目标板工作. 但不能替代烧写器
不过现在的仿真器越来越不是这样的了. 而是借助芯片里的仿真接口来工作(如 ARM). 可以替代烧写器.

网友C:
pic的icd2或kit2或kit3 都可以在线调试仿真,也可以做编程器用!:D

网友D:
这个,不同的器件,仿真器也是不同的,有的是直接可以在仿真器上跑程序,插到目标板上可以直接控制目标板,有的必须得得有芯片才行的。当然,烧录的话,也是不同的。有的专门用烧录器,有的则是仿真烧录公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