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针串口线公头母头对接,突然晕了。求解惑啊

楼主(2013-04-30):
在自己制作一根串口监听线的时候突然被搞糊涂了。请懂的帮忙解惑下下面一个问题
  这里是有一台下位机的串口用公对母串口线(一边是公头一遍是母头)连接到计算机com口上。 看到网上资料说公头、母头的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2都是接收,3都是发送,我用万用表测试了这根公对母延长线,是2-2相连,3-3相连,这样不就成了计算机跟下位机的串口是 接收对接收,发送对发送, 这应该是错的啊。

网友A:
买的线都是1:1的,要改的。那个头子可以拆开,自己用烙铁重新焊,把Txd和Rxd反一下

楼主:
额,不知道是我没说清楚,还是楼上没明白,不过我已找到答案。 设备的 2 3引脚一般是反接的,也就是说对于计算机的com口,2脚是输入,3脚是输入。而设备的串口一般2脚是输出,3脚是输入。因此,计算机与设备连接时,是直连,即2-2, 3-3,5-5.希望对后来人有用。

网友B:
你走入误区了,
市场上现成的串口线 有2种,一个是一对一的,另一个是2-3交叉的
另外公头母头都无所谓,
关键你要牢记计算机串口2 3 哪个是收哪个是发
和你自己的设备 哪个是收哪个是发
然后收对发接起来,地连起来即可

网友C:
计算机的母口是确定的,关键是
1设备的收发要先确定
2线是交叉线还是直连线
3画个图理一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