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实现修改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3-04-30):
为什么我的操作: *(volatile Uint *)0xF0000008 I= 0x00000100;不能实现修改寄存器的值呢
Uint32

网友A:
指针表示有压力的。

网友B:
当程序断下来后,返回 寻找数据来源!直接修改数据来源。 寄存器的值也就会跟这改变

网友C:
为什么两次指针?
你要修改的寄存器地址是啥?

网友D:
不懂里面跟的I什么意思,表示有压力

楼主(2013-07-21):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支持,其实我就是在给寄存器赋值,结贴了,好好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示有压力的。

楼上具体的是说什么的问题的,不是很明白的,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