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ash保存数据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30):
用stm32的flash保存数据,在擦除的过程中,代码执行到这句就停了status =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好想调用函数WaitForLastOperation(ProgramTimeout)都没有成功,因为连这个函数的第一句话都进不去。请大家帮忙指导指导

网友A:
内部的FLASH,还是外面扩展的FLASH?、
不是有BKP部分吗?为什么不用这个存储点东西

网友B: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抓住技术手册  仔细研究 应该就可以搞定  应该问题不大   呵呵

网友C:
查看初始化部分吧,固件库里应该有例程。

网友D:
关键是别漏了FLASH_Unlock();

网友E(2013-06-05):
#define FLASHADDRSTART 0x0800FC00 //63K
#define FLASHADDREND 0x08010000 //64K
//定义页的大小
#ifdef  STM32F10X_HD //大容量产品 flash>=256K
#define FLASH_PAGE_SIZE    ((u16)0x800)//2K
#elif STMF10X_LD // 小中容量产品, flash <256K
#define FLASH_PAGE_SIZE  ((u16)0x400)//1K

vu32 NbrOfPage = 0x00;
u32 EraseCounter = 0x00, Address = 0x00;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boolen writeFlash(UCHAR* str,UINT len)
{
FLASH_Unlock();
NbrOfPage = ( FLASHADDREND - FLASHADDRSTART ) / FLASH_PAGE_SIZE;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for(EraseCounter = 0; (EraseCounter < NbrOfPage) &&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EraseCounter++)
{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FLASHADDRSTART + (FLASH_PAGE_SIZE * EraseCounter));
  }
if(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擦除不成功
{
return false;
}
Address = FLASHADDRSTART;
while((Address < FLASHADDREND ) &&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
if(len == 0) break;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u32*)str);
Address = Address + 4;
len-=4;
str+=4;
if(len < 4)
{
//由于是按字的写入方式,即一次性写入4个字节的数据
//所有后面剩余的(4-len%4)%4个字节的补零处理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Address, *(u32*)str);
    break;
}
}
FLASH_Lock();
if(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
return false;
}
else return tru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的FLASH,还是外面扩展的FLASH?、
不是有BKP部分吗?为什么不用这个存储点东西 ...

可以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