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串口收发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30):
在程序里面对串口1和串口2做了一样的配置,中断处理函数也完全一样,一收到发给二,二收到发给一。现在串口2发给串口1,串口1显示的字符串是对的,串口1发给串口2,串口2显示的字符串是错的,而且每次还不一样。代码如下:
//串口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模式

// 开启GP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ENABLE);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art1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art2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处理: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

网友A:
看一下手册,串口1,2时钟不一样,串口2好像不支持这么高的波特率

网友A:
中断优先级怎么可配置成一样?串口1,2时钟不一样,串口2好像不支持这么高波特率,波特率调低,优先级不要设置成一样。

网友B:
查看一下技术手册  看看是不是哪里设置问题   仔细排查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查一下连接线以及对应IO的问题

能完成个方向的通信,就说明配置是正确的

网友D: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顶一个

网友E:
中断怎么一样配置优先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