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IO口共用一个子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3-04-30):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宏定义。

网友A:
想用哪个就定义哪个的

网友B:
有什么问题么?
调用同一个就调用同一个,又不是不能
如果是可能并行执行的话试试reentry

楼主(2013-06-12):
先行谢过大家了,现在的问题是IO不能作为函数参数,弄不了 啊

网友B:
你在函数入口 传个参数 应该可以吧、每次用参数来选择就行啊

网友C:
直接将该子函数extern定义的啊

网友D:
这个可能是你想复杂了  dsp是串行运行的  所以一个函数完全可以被大家调用  这就意外着大家调用的是同一函数
如果你不同的调用想执行不同的代码  想写到一个函数里面   那就调用是传递不同的参数  然后根据不同的参数选择执行不同的代码即可

网友E:
尝试别的方法试试吧,这个挺难想出来啊!

网友F(2013-08-15):
这个是不是考虑一下带参数宏??? 不过也不太确定,这个挺复杂的啊

网友G(2013-09-24):
有点不知道lz在纠结什么

网友H:
定义一个子函数的,直接调用的就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