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
做一恒流源如图,但始终没达到效果,敢问各位大侠问题在哪里呢,是运放选择的问题吗,如果是应该用什么运放呢?

楼主(2013-04-30):
怎么没人理呢,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我最近也在为恒流源的设计苦恼,帮顶一下吧!

网友B:
运放的驱动(灌、拉电流)能力是有限的,LZ的图必然不能恒流。。。
加法器运放输出加推挽扩流即可解决

网友C:
500mA恒流……加上100ohm负载,那就变50V了,电源电压都没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