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3-04-30):
介绍,用了4位共阴数码管,通过单片机串口到74HC164转换后输出给数码管,上电从0000开始计数,60秒以前都是正常的,60秒后来就

W1        EQU   P3.7;四位数码管引脚定议
W2        EQU   P3.3
W3        EQU   P3.4
W4        EQU   P3.2

LO        EQU   0B0H;定时50mms
HI        EQU   3CH

;-----------------------------------
;中断计时处理程序
T0_INT:
     MOV    TH0,#HI  ;加载高字节
     MOV    TL0,#LO  ;加载低字节
     INC    DEDA
     RETI
;----------------------------------

LOOP:
      CALL  CONV    ;BCD码转换程序,保证数码管显示及时更新数据
      CALL  SCAN    ;扫描显示器
      CALL  TIMER_COUNTER1;计时数据处理
;-----------------------------------------
      JMP   LOOP

TIMER_COUNTER1:
     MOV    A,DEDA
     CJNE   A,#CU,TT2 ;到0。5S吗?到了LED取反
     MOV    DEDA,#0
     INC    SEC
     MOV    A,SEC
     CJNE   A,#60,TT2 ;是否到了60秒
     MOV    SEC,#0
     INC    MIN
     MOV    A,MIN
     CJNE   A,#60,TT2
     MOV    DEDA,#0
     MOV    SEC,#0
     MOV    MIN,#0
TT2:
     RET

;---------------------------------
;转换 MM:SS
CONV:  ;BCD码转换程序

      MOV   A,MIN
      MOV   B,#10
      DIV   AB
      MOV   DPTR,#TABLE  ;查表转换
      MOVC  A,@A+DPTR
      MOV   BUF,A

      MOV   A,B
      MOV   DPTR,#TABLE1
      MOVC  A,@A+DPTR
      MOV   BUF+1,A

      MOV   A,SEC
      MOV   B,#10
      DIV   AB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BUF+2,A
      MOV   A,B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BUF+3,A
      RET
;--------------------------------

;扫描显示器 ;460us
SCAN:
     PUSH  ACC    ;保护现场; 2us
     SETB  W4  ;1us
     MOV   R0,#BUF;间接寻址到BUF; 1us
     MOV   SBUF,@R0  ;送出一位显示1us
     ACALL WAIT ;2us+5us
     ACALL DELAY1;2us+100us

     CLR   W4
     SETB  W3
     INC   R0  ;1us
     MOV   SBUF,@R0 ;1us
     CALL  WAIT ;2us+5us
     ACALL DELAY1;2us+100us

     CLR   W3
     SETB  W2;显示秒钟十位1us
     INC   R0  ;1us
     MOV   SBUF,@R0 ;1us
     CALL  WAIT ;2us+5us
     CALL  DELAY1 ;2us+100us
     CLR   W2;显示秒钟个位1us
     SETB  W1 ;1us
     INC   R0  ;1us
     MOV   SBUF,@R0 ;1us
     CALL WAIT ;2+5us
     CALL DELAY1;2+100us
     CLR  W1
     CLR  W2
     CLR  W3
     CLR  W4
     POP   ACC ;2us
     MOV   R0,#00H ;1us
     RET     ;2us
;-------------------------
WAIT:
     JNB  TI,WAIT;2us串口一位数据是否发送完闭,没完继续等待发完
     CLR  TI ;1us
     RETI ;2us
;-----------------------------------------

;------------------------------------------------
;7-SEGMENT   COMMON   CATHODE;7段显示器字符数据
TABLE:
      DB   0FCH,060H,0DAH,0F2H,066H ;0,1,2,3,4
      DB   0B6H,0BEH,0E0H,0FEH,0F6H ;5,6,7,8,9
;-------------------------------------------------
TABLE1:
      DB   0FDH,061H,0DBH,0F3H,067H
      DB   0B7H,0BFH,0E1H,0FFH,0F7H
;--------------------------------------------------

楼主:
介绍,用了4位共阴数码管,通过单片机串口到74HC164转换后输出给数码管,然后通过W1,W2,W3,W4选择将分和秒显示在数码管上。上电从0000开始计数,60秒以前显示都是正常的,60秒后不该显示的地方会出现微亮。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分钟的数据会短时间跑到秒上面显示,秒跑到分上面显示,只是时间短,所以不该显示的地方出现微亮了。如何克服呢??不能改硬件,电路板做了很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