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数组和指针问题

楼主(2013-04-30):
int data_buffer[];
USB_SIL_Write(EP1_IN, (uint8_t *)data_buffer+64, BULK_MAX_PACKET_SIZE);//这里不是很明白
////////////////////////////////////
如果
int* buffer;
int data_buffer[];
buffer=data_buffer[];
USB_SIL_Write(EP1_IN, 。。。。。。。。。。。。, BULK_MAX_PACKET_SIZE)//如何使用上面的指针

网友A:
USB_SIL_Write(EP1_IN, buffer+64, BULK_MAX_PACKET_SIZE)

网友B:
传输一般还是必须按字节处理,所以强制指针转换一下即可
就像LZ那样也行,不过不好理解

楼主:
非常难理解

网友C:
看看强制转换 (uint8_t *), 就是为了保证 按字节处理

网友D:
应该是
USB_SIL_Write(EP1_IN, (uint8_t *)buffer+64, BULK_MAX_PACKET_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