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IEPE压电加速度传感器直流偏置电压

楼主(2013-04-30):
RT.
传感器说明书上说供电电压18-30dc,电流4-20ma,输出<5vp,然后又说直流偏置电压10V。。
那这个传感器的输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百度百科里说这类传感器的特性就像一个电阻,真的这样?

楼主:
这个是一款传感器的说明书。

网友A(2013-08-16):
IEPE传感器不是一个简单的电阻,它内部带有电荷转换器。附上内部电路图可能更容易理解。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IEPE压电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