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失调电压的直流放大器,求个思路

楼主(2013-04-30):
看看要求,输入失调电压小于0.5mv,而且只能用uA741做,关键是还不让用电位器来进行零位调整,准确说是整个电路就不能有电位器,怎么样很变态的题目是吧:@,大家有没有思路,给个提醒呗。谢谢了!:)

网友A:
自己用741、模拟开关做一个斩波稳零,失调可以小至uV级

网友B:
auto-zero和chopping技术确实可提升OP直流参数,但由于其时域行为很复杂,一般人不敢用。
貌似现在还有N多东西还没完全搞明白,谷歌搜下:bandpass spread sectrum clocking便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uto-zero和chopping技术确实可提升OP直流参数,但由于其时域行为很复杂,一般人不敢用。
貌似现在还有N多 ...

以楼主0.5mV失调电压的要求,完全不用理会那么多。
斩波、交流放大、检波、滤波之后就可以了,对带宽也不用太在意。

网友A:
如果后面用ADC处理,则可省去检波滤波之事。

网友C:
不让用电位器,就用单刀多掷开关+电阻模拟一个电位器。

网友D:
随手画了一个,你看看,左下边是20kHz+-10V方波发生器

网友E:
看来只有用斩波稳零了.但是书上说的不清不楚的

网友F:
mark ~
有时间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