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怎么通过间断的声音测频率啊?

楼主(2013-04-30):
公司有一个蜂鸣器的产品,现在的需要做一个检测的设备,电流,电压都好解决,但是这频率怎么测啊?因为是产品所以外壳都是包好的,只引出正负电源线,不好测频率。其它的电路都是设计好了,就这最后一个点了!有没有前辈了解啊?或者给点启发的建议!

网友A:
算不上大神,也不知道这个建议中肯不中肯……蜂鸣器的发生频率大体应该是知道的啊,要是我的话就用单片机做一个多组频率输出,通过拨码开关来进行调节啊。不过这个东东估计只能做出有限的几组测试……连续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做啦。

网友B:
弄个麦克风 测波形 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麦克风 测波形 怎样

既然是间断的,我想到能不能通过检测间断的电流来计算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