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88E6218的GPIO中断怎么用?

楼主(2013-05-01):
我配置好GPIO的相关REG后,用按键可以产生一次中断,但之后清了ISR REG,也读了CPU中断状态寄存器,再次测试却无法再次产生中断,必须要断电后再试,但也同样只能产生一次GPIO中断,我设置过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中断,但情况也是一样的,希望有做过这个CPU的GPIO中断的朋友或者手边有这CPU可以测试一下的朋友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试了好几天了,无奈只能求高人指点啦!

网友A:
虽然没用过,但是我感觉还是多看看手册吧,我前几天做中断的实验也是不停的出错,感觉就是看手册不够仔细,设置错了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