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怎么样将一个方波信号的幅度和直流信号作比较,进而达到限幅的目的。

楼主(2013-05-01):
想要做一个限幅的电路,如果方波幅度超过了设定值,经过比较输出一个电平信号,将输入信号拉低,达到保护的作用。方波信号频率最大到1MHz,不知道怎么办,,紧急求助。。谢谢!

网友A:
看不懂,为什么要“经过比较输出一个电平信号,将输入信号拉低”?
限幅就是限幅,已经起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为什么要“经过比较输出一个电平信号,将输入信号拉低”?
限幅就是限幅,已经起保护作用。 ...

maychang老师你好,我是这个意思,我的恒流源输入电压信号是一个方波,我通过调节方波的幅度来调节输出电流,我的输出电流是要有最大幅度限制,可以将反馈信号和我设置的最大电压信号作比较,如果我调节输入电压使得输出电流超过了最大值,可以通过比较器输出一个电平使得输入端电压信号拉低,使得输出电流是0,从而达到保护的目的。现在不知道反馈的电压信号是一个方波,而我的限制信号是一个直流电平,不知道两者怎么比较,,着急,,

网友A:
试着梳理一下:
你有个电压控制电流源。你对这个设备施加幅度可调的方波电压,令这个设备输出幅度变化的方波电流。这个设备允许输出的电流有最大值限制。你希望该设备输出电流超过允许的最大值时设备自动关断。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不在该设备上想办法,让这个设备(电压控制电流源)输出超过最大值时自己关断?非要控制输入电压方波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梳理一下:
你有个电压控制电流源。你对这个设备施加幅度可调的方波电压,令这个设备输出幅度变化的方 ...

我的电路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用运放输出的方波信号去控制MOSFET的通断,,那您看,现在要使得MOSFET过流自动关断,,应该怎么办呢?我是新手,一点也不懂,,,

网友A:
原则上是使用一个双稳态触发器,电压控制电流源正常工作时,该双稳态触发器是不起什么作用的状态,一旦过流,双稳态触发器翻转,将电流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是使用一个双稳态触发器,电压控制电流源正常工作时,该双稳态触发器是不起什么作用的状态,一旦过流 ...

mychang老师,您能给一个简略的图吗?还是不太明白,,,我的方波信号频率目前可以到1MHz,不知道触发器能否响应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就是用运放输出的方波信号去控制MOSFET的通断,,那您看,现在要使得MOSF ...

是PWM方式控制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mychang老师,您能给一个简略的图吗?还是不太明白,,,我的方波信号频率目前可以到1MHz,不知道触发器能 ...

你的电路不是“用运放输出的方波信号去控制MOSFET的通断”吗?
既然这种运放可以输出这么高频率的方波,那么这种运放一定可以“响应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不是“用运放输出的方波信号去控制MOSFET的通断”吗?
既然这种运放可以输出这么高频率的方波, ...

双稳态触发器怎么加在电路里呢?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WM方式控制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不是“用运放输出的方波信号去控制MOSFET的通断”吗?
既然这种运放可以输出这么高频率的方波, ...

还是不明白触发器怎么用。。。:(

网友C:
如果连触发器怎么用这种最基本的问题都要问,而不是自己上网搜索资料的话,干脆撒手别做了。
版主已经很耐心的从方向和实现上给了你提示,剩下的就得靠自己把它弄懂做通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连触发器怎么用这种最基本的问题都要问,而不是自己上网搜索资料的话,干脆撒手别做了。
版主已经很耐 ...

不是我不明白触发器,,而是我这个系统中就没办法加触发器,,,明白吗?你要是知道怎么加,,给我讲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连触发器怎么用这种最基本的问题都要问,而不是自己上网搜索资料的话,干脆撒手别做了。
版主已经很耐 ...

麻烦你告诉我,怎么来加一个触发器,就能实现过流保护了。。。我小儿科,,真心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不明白触发器,,而是我这个系统中就没办法加触发器,,,明白吗?你要是知道怎么加,,给我讲讲啊 ...

我晕,我怎么知道你是指不明白这个问题,你之前根本就没提到。。。
问题都描述不清楚,反倒教育起我了。。。我就服了。。。
你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我怎么知道你是指不明白这个问题,你之前根本就没提到。。。
问题都描述不清楚,反倒教育起我了。 ...

是你不明白我的问题在哪里,是你先教育我的,,,不跟你浪费时间了,,

网友A:
这两位,问题没有解决,先争论起来了。

anjaewook911 ,你在10楼和12楼说不懂触发器如何加入,问题在于,你并没有把你的电压控制电流源电路贴出来,别人如何能够知道触发器加在哪里?问问题,必须提供足够的信息,让可能回答者充份了解你的问题。

15楼电路,R1是现成的电流取样电阻,不必另加。只要将R1两端电压与你的设定值进行比较即可作为触发器的触发信号。触发器动作应拉低你的“输入方波信号”,即将其短路到地。
如果不需要过流后长时间保持电压控制电流源处于关断,也可以使用单稳态触发器,过流产生后令“输入方波信号”停止(拉低)一段时间,然后恢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位,问题没有解决,先争论起来了。

anjaewook911 ,你在10楼和12楼说不懂触发器如何加入,问题在于, ...

maychang老师,谢谢你的耐心指点,在触发器之前要加一级比较器,这没错,,可是我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信号是方波信号,如何比较?两个直流信号的比较我懂也用过,,这个方波信号忽高忽低,,真心不知道如何比较。。。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老师,谢谢你的耐心指点,在触发器之前要加一级比较器,这没错,,可是我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信号是 ...

R1上电压比直流基准低,比较器输出低,这就包括了R1中没有电流和有电流但未过流两种情况,只有R1上电压超过直流基准时比较器才输出高电平,一次高电平即可令触发器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上电压比直流基准低,比较器输出低,这就包括了R1中没有电流和有电流但未过流两种情况,只有R1上电压超 ...

谢谢maychang老师,,我明白了!: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如果是以PWM方式控制电流大小的话,最好能和PWM电路结合起来考虑,直接把电流反馈到控制输入端,通过限制占空比限流。类似的应用多见于开关电源和直流电机控制电路中,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