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头文件库和cmd文件

楼主(2013-05-01):
dsp各个外设的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还有cmd文件,需要自己写么?
还是到ti官网有配套的下载啊?我的板子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

你是说官网?

网友B:
官网上有。不过像2812、2008等在百度,谷歌上搜头文件也可以搜到。

网友C:
还是到网上下载吧   网上下载的就会很全  然后你根据你的需要  可以做相关的删减
自己写   真的不容易啊   先学着慢慢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网上有。不过像2812、2008等在百度,谷歌上搜头文件也可以搜到。

对  官网上有个压缩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到网上下载吧   网上下载的就会很全  然后你根据你的需要  可以做相关的删减
自己写   真的不容易啊    ...

嗯,我下载了。里面有很多头文件。但命令文件定义的很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我下载了。里面有很多头文件。但命令文件定义的很简单

CMD文件  先用起来  然后懂了DSP里面存储结构  在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D文件  先用起来  然后懂了DSP里面存储结构  在去修改

嗯,大哥有ccs5.3或者5的教程么?以前用3。3,现在用5.3感觉差别好大啊。不习惯,求个教程

网友D:
建议先学习官网的,我个人觉得那编程风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学习官网的,我个人觉得那编程风格不错!

不错?我觉得写得头文件好乱啊

网友E:
你板子是自己做的,dsp芯片不是的吧。官网上都有标准库文件的,你先按照不同dsp型号加到程序里,然后根据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板子是自己做的,dsp芯片不是的吧。官网上都有标准库文件的,你先按照不同dsp型号加到程序里,然后根据需 ...

是的,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