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L298N,正反转切换时需要做【死区保护】吗? - 工业控制_机电一体化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CAN-bus/DeviceNet]

L298N,正反转切换时需要做【死区保护】吗?

网友A(2013-05-01):
这类是H桥芯片,不是单纯的功率模块。 像298,你要考虑的是提供续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是H桥芯片,不是单纯的功率模块。 像298,你要考虑的是提供续流回路

意思就是不需要死区控制吗?

网友A:
8 个功率管只有四根信号线,你要问一下自己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8 个功率管只有四根信号线,你要问一下自己怎么加

我只知道单片机有PWM死区功能····硬件上实在不知道,请您指点一下吧

网友B:
使用PWM 的死区功能也行阿, 也就是反转的信号给出前 先关一下使能,在送信号在开使能,

使能信号线要是,直接短接了, 哪就让  2个信号 同为一个高或同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PWM 的死区功能也行阿, 也就是反转的信号给出前 先关一下使能,在送信号在开使能,

使能信号线要是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