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很特别的电路!顺便帮我解答小疑惑

楼主(2013-05-01):
问题1:谁知道放大器前接电阻R74、 R75 、R78(就是我画圈的地方)什么作用呀?接个电阻作用是什么呀?国内一般都不接电阻R74、 R75 、R78 的。
问题2:上面花圈中的这个电路图是干什么的呀?这是干嘛用的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了吧?x7,其实这个电路的作用就是,既要有输出而且还是滤过波的,一举两得,多好啊! ...

那上面的电阻R74、R75、R78有什么作用呀?
这个是滤波用的吧。。

网友B:
运放输出和实际输出之间串一个电阻,会导致运放动态范围变小。
但是这个图,应该是具有低通的功能,由于输出有接地电容,串联电阻会增加环路稳定性。
如果是我设计,还是按照常规设计,运放的低通放大,加输出一级RC滤波,效果一样的,动态大许多。

网友C:
楼主电路是烙铁高手调试出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和实际输出之间串一个电阻,会导致运放动态范围变小。
但是这个图,应该是具有低通的功能,由于输 ...

谢谢你给我指点。。其实,我也在研究这个电路,因为感觉有疑惑(我是新手,初设计电路这一块),如果下次还有不懂的,希望你还能多多帮助我解答一些疑惑。。

网友D:
运放输出端加一小电阻的作用:运放输出短路的保护,只要用一个小电阻R串接于运放的输出端,如图所示,就能防止输出短路失效。如果这个电阻接到反馈环路内,如图中虚线所示,除输出电压明显下降外(负载为2kΩ时,图中数值情况下,Vo可下降10%),对电路的其它性能无任何影响。这种电路还有一个优点,对于外接容性负载,电路也非常稳定。因此,即使集成运放内部已加限流电阻,也应在运放输出端外接一个小电阻。

网友D:
重发图片

网友E:
问题2中,二极管是钳位用的,如果运放输出电压瞬间过高,二极管会将它钳位在VCC+0.7V上。
电阻R81,也起保护作用,假如运放坏掉,或者R74虚焊,R81可与R82分压,使这一点电压不会很高

网友F:
支持四楼!…其实把它看成负反馈即可!…另:二极管是钳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输出端加一小电阻的作用:运放输出短路的保护,只要用一个小电阻R串接于运放的输出端,如图所示,就能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