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ATMEGA16开启定时器中断1后,不进入中断函数,自动复位??求解答!

楼主:
void time1_init()
{

TCCR1B=0x04;
TCNT1H=0x8f;
TCNT1L=0x80;
TIMSK|=0x04;
SREG|=0x80;
}

SIGNAL(SIG_OVERLOW1)
{
uchar a;
TCNT1H=0x8f;
TCNT1L=0x80;//1s一次中断
read_rtc();
time_chuli();
writedata(0,2,dis[0]);//time
writedata(1,2,dis[1]);//year month
writedata(1,10,dis[2]);//day
writedata(1,15,weektable);//week

}

根本就不执行中断函数内的内容,反而程序从头开始执行了。。。。晕啊!

网友A(2013-05-01):
中断函数定义的有问题:L,楼主的定义方法早过时了

楼主(点评):
找到问题了,SIG_OVERFLOW1 写成了SIG_OVERLOW1,少了个字母。。。晕。。。 还有,您说的那个定义方法怎么写呢?我是自学的,望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定义的有问题,楼主的定义方法早过时了

是的啊  是不是楼主自己写的?还是粘贴的?

楼主(点评):
找到问题了,SIG_OVERFLOW1 写成了SIG_OVERLOW1,少了个字母。。。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好奇你的资料是哪的 能介绍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好奇你的资料是哪的 能介绍下吗?

在winavr的安装文件夹里面
D:\WinAVR-20100110\doc\avr-libc

网友D:
真的郁闷,还在开发avr ATMEGA16使用,我们公司都用到不敢用了,这芯片当今太OU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郁闷,还在开发avr ATMEGA16使用,我们公司都用到不敢用了,这芯片当今太OUT了 ...

不会吧!我开始学AVR还没多久,也听同学说PIC可能用的更多。。。还有MSP430。。纠结。。。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开始学AVR还没多久,也听同学说PIC可能用的更多。。。还有MSP430。。纠结。。。 ...

现在学单片机的都直接学STC的,对于那些单片机老鸟们,都偷偷在转型,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