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CMOS电路连接

楼主(2013-05-01):
在看模拟电路设计,如图,说到:TTL的“H”电平输出电压Voh最低为2.4V,CMOS的“H”电平输入电压Vih最低为3.5V。所以当TTL与CMOS连接时,存在产生误动作的可能性!加上拉电阻就可以将TTL输出电压提升到3.5V以上。这个怎么分析?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这个怎么分析?”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说“这个怎么分析?”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TTL门输出高电平时(最低2.4V),加个上拉电阻,怎么就可以把TTL门的的输出电压提高到3.5V以上?满足CMOS输入高电平的要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当TTL门输出高电平时(最低2.4V),加个上拉电阻,怎么就可以把TTL门的的输出电压提高到3.5V以上?满 ...

你如果不接TTL输出端,简单地直接将CMOS门输入端经电阻接到电源正端,CMOS输入是什么电平?注意CMOS输入电流几乎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不接TTL输出端,简单地直接将CMOS门输入端经电阻接到电源正端,CMOS输入是什么电平?注意CMOS输入 ...

这个可以理解,不接TTL的话,CMOS输入端电位接近5V,可是接了TTL后,CMOS输入电压就被TTL的输出电压限制了呀,还是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理解,不接TTL的话,CMOS输入端电位接近5V,可是接了TTL后,CMOS输入电压就被TTL的输出电压限制 ...

TTL输出高电平,电流方向是从TTL芯片流出还是流入?是与上拉电阻中电流叠加还是抵消?TTL输出高电平时,电流能否流入TTL芯片?

网友A:
看看TTL芯片的输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TTL芯片的输出电路。

谢谢版主的指引,如上图是TTL反门电路,当输入低电平时,下NPN管截止,上NPN管是导通还是截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指引,如上图是TTL反门电路,当输入低电平时,下NPN管截止,上NPN管是导通还是截止?
...

上管如果也截止,那么输出端就是高阻态(确实有这样的芯片,有这样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管如果也截止,那么输出端就是高阻态(确实有这样的芯片,有这样的工作状态)。 ...

先mark下,找机会做试验验证。
版主很敬业呀,5-1还在守候板块哦。辛苦了。。。;P

网友B:
电平转换

网友C:
但不是常态!…

网友C:
大神英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