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dc采样电压测量不准

楼主:
最近用AVR M16做个酒精测试仪器,但在测量采样这部分出了问题,困扰了很久也查不出原由。

1.我PA0口单端信号输入,仿真时,测量前面几个电压值都还正常,误差在0.001-0.002之间。问题就在后面了,当我把电位器的电压调节到0.5V或者1V,3V的时候就数字极其不对。

2.仿真的时候,虽然运行成功,但有很多处警告,意思是AVR的AD转换的结果不被写入到ADC寄存器,原因是ADC寄存器被锁存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理解不透。

3.仿真运行时候,调节电位器的电压,仿真没变化,要重新运行数据才会有变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相关类似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2013-05-01):
仿真的不好说,楼主可不可以讲下实际运行的情况

网友B:
估计是程序的问题,不知你设置的程序是单次采样还是隔一段时间一直在采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不好说,楼主可不可以讲下实际运行的情况

这样的地方应该贴出来关键程序的  感觉像程序的逻辑问题

楼主:
程序贴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贴上了。

估计是ADC速率太快了,貌似MEGA16的ADC达不到125KHz,以下摘自 MEGA16 Datasheet的描述:

“• 10-bit Resolution
• 0.5 LSB Integral Non-linearity
• ±2 LSB Absolute Accuracy
• 13 μs- 260 μs Conversion Time
Up to 15 kSPS at Maximum Resolution

最大15KSPS,最大分辨率的情况下,请注意,试着降低adc转换速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地方应该贴出来关键程序的  感觉像程序的逻辑问题

第三个问题解决了。原来我用的单次转换,难怪仿真时需要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地方应该贴出来关键程序的  感觉像程序的逻辑问题

第三个问题解决了,在ADC的设置错了,设置成了单次的转换,难怪仿真时需要手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ADC速率太快了,貌似MEGA16的ADC达不到125KHz,以下摘自 MEGA16 Datasheet的描述:

“• 10-bit R ...

最大15KSPS是指ADC的次数,LZ的125KHz是ADC的时钟输入,两个不是一个概念,1次ADC需要13个ADC时钟,ADC时钟建议在50KHz - 200K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三个问题解决了。原来我用的单次转换,难怪仿真时需要手动。

找到问题就好 欢迎常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15KSPS是指ADC的次数,LZ的125KHz是ADC的时钟输入,两个不是一个概念,1次ADC需要13个ADC时钟,ADC时 ...

数据手册是这样写的 ADC逐次比较转换电路要达到最大精度,需要在50KHZ~200KHZ。我的在8M晶振下,符合这个范围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是这样写的 ADC逐次比较转换电路要达到最大精度,需要在50KHZ~200KHZ。我的在8M晶振下,符合这个 ...

所以说你的这部分没错,问题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