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高手指教!

楼主(2013-05-01):
一台机器,电机是有刷的220V75W直流电机,工作行程如下:1手动启动电机,到最高行程处,自动停止,待放入物品后,再次手动启动电机,依次重复循环动作。2当被冲孔物件没有打穿时,电流需在3A左右保护(正常工作最大1。3A),让电机倒转至最高行程,处理故障后,再正常程序工作。以前是用接触器,过流保护器,维修不胜其烦,故考虑换电子电路。用NE555一键开关试了,启动,最高行程不错。剩余的过流保护,反转电路不会,哪位高手提供电路,不胜感谢!

网友A:
随便搞个单片机,2个按键,一路AD 再加一路电机驱动 就搞定了,

网友B(2014-12-14):
请问 这个 是 电动工具 电机 吗 ?
电机 保护 可以用 PTC  可恢复保险丝
或者 RTP

TE 插件PTC.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随便搞个单片机,2个按键,一路AD 再加一路电机驱动 就搞定了,

同意这个观点,越是这样,你用的元件就越多,系统就搞的越复杂,特别是NE555单立元件太多,不太可靠。
一个单片机加些AD和H桥就能全部搞定,可靠性高多了,维护也简单多了!
当然你的做法也不是不能实现,你用个电机软启动器就可以实现过流保护了,这个属于电气方面,可以查一下有关厂家样本,找个带反转点软起动器。实际上这种软起动器本身就是一个单片机。

网友D:
你这是台力矩不够的冲床。堵转时要保护。

网友E:
电机 保护 可以用 PTC  可恢复保险丝 !安规没问题,只要电机的绕组温升不超过漆包线的额定值,PTC能准时切断电流就OK.
   呵呵,不过好像要做的次数很多。够烦人的

网友E:
我觉得用PLC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好处理。用单片机方案,里面涉及电机堵转的处理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