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A传输数组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01):
DMA, AD, ADC1, dc, TE
一些函数的声明
__IO u16 ADC1_ConvertedValue[1000];
u16 MII_AD_MAXMIN(volatile u16 *p);
//DMA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1_ConvertedValue;

void mian void
{
.........

MII_AD_MAXMIN(ADC1_ConvertedValue);

..........
}

疑问在于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1_ConvertedValue;
ADC1_ConvertedValue已经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了
再加个&符号,不是又进行了一次取地址?那就是数组首元素地址的地址了。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这个&不能加吧

网友A:
(u32)&ADC1_ConvertedValue就是 (u32)&ADC1_ConvertedValue[0],
在强制转换的时候,不能直接去数组名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我觉得多了个&符号,应该写成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1_ConvertedValue;
因为ADC1_ConvertedValue已经是数组首元素的地址了,&符号多余了吧

网友B:
这个地址运算符此处可以不加,加了提高可读性
标准的应该是
&ADC1_ConvertedValue[0]...

楼主:
那这样写&ADC1_ConvertedValue就是不标准的写法了,KEIL编译器也能编译过去,而且程序运行出来的结果也比较正常。
难道是KEIL能自动识别这种写法所代表的意思嘛?

楼主:
继续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