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DSP的PWM输出控制步进电机,没有转动

楼主(2013-05-01):
我用DSP输出的PWM1A脉冲输入到伺服驱动器中,再来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会嗡嗡响,就是不转动...
伺服驱动器手册里说脉冲的频率最大到70KHz,我用的PWM1A只有5000Hz,应该是满足要求的。电动机手册里有个空载启动的数据,里面的频率是1.6KHz,驱动电源为24V。
我测量了一下驱动器输出的A±,电压是35V
电机的接线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转动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频率太高了吧.先用低的频率试试.比如 5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