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jpg-streamer和boa该怎么结合起来

楼主(2013-05-01):
我想问一下,远程视频监控,通过浏览器控制摄像头的参数(比如亮度,对比度,饱和度)该怎么做,
友善之臂自带了mjpg-streamer和boa该怎么结合起来,本来想模仿“通过网页测试LED程序”觉得网页和cgi的那里还挺好模仿的,可是那个action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如果单独写一个觉得貌似比较恐怖,因为毕竟实现这个的mjpg-streamer的程序代码还是挺复杂的,我是刚接触嵌入式没多久,希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网络控制和本地控制其实就是多了个参数传剃。所以楼主第一步应该是先实现本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控制和本地控制其实就是多了个参数传剃。所以楼主第一步应该是先实现本地控制。 ...

本地控制已经实现了,我远程控制的也可以在网页显示视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参数呀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从CGI里读到参数的

楼主(2013-06-05):
在网页中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2014-01-16):
楼上的那个action怎么写的?求qq,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