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语句执行顺序请教

楼主(2013-05-01):
process (DOok_Buf,FCO)
        begin
                if (DOok_Buf='0')   then
                    P_Count<=X"000";
                elsif rising_edge(FCO)   then
                    P_Count<=P_Count+1;
                    if(P_Count=X"001")   then
                        LVAL<='0';
                    else
                         LVAL<='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想问下大家这个进程执行完后LVAL是1还是0啊?

网友A:
您这个有点意思,您这个程序谁也不知道执行完等于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有点意思,您这个程序谁也不知道执行完等于几

这个是我临时随便写的 可以把  DOok_Buf改成RST  反正就是初值为 000  然后来了一个FCO的上升沿 然后给计数加1   再去判断计数的值   是1还是0?

网友A:
你想知道是这个问题啊。第一个上声沿判断是0,下个上升沿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知道是这个问题啊。第一个上声沿判断是0,下个上升沿是1

进程里面不是顺序执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进程里面不是顺序执行吗

我就是想请教下这个所谓的顺序执行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请教下这个所谓的顺序执行是什么意思呢

猴哥已经回答的很充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猴哥已经回答的很充分了。

是呀,难道我这个不是顺序么??
请自己看一下VHDL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难道我这个不是顺序么??
请自己看一下VHDL语言

哦 是顺序执行才会先0后1
① process(clk)
② begin
③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④ Ctl_areg<=Ctl_a;--产生相邻状态
⑤ if Ctl_areg=’0’ and Ctl_a=’1’ then--上跳判断
⑥ … … ; --执行相应操作
⑦ end if;
⑧ end if;
⑨ end process;
但是如果顺序执行的话会出现5吗  理解不到位啊  见笑了

网友A:
对呀,但是对于信号来说,必须等待 end process结束后才能赋值成功

网友C:
猴歌回答得很对啊.
楼主并行没搞懂吧, 可以看看下面3个process, 功能完全一样.
用<=给信号赋值, 都是在时钟结束时同时赋值的. 跟process里面的并行语句顺序无关.

process (DOok_Buf,FCO)
        begin
                if (DOok_Buf='0')   then
                    P_Count<=X"000";
                elsif rising_edge(FCO)   then
                    P_Count<=P_Count+1;
                    if(P_Count=X"001")   then
                        LVAL<='0';
                    else
                         LVAL<='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DOok_Buf,FCO)
        begin
                if (DOok_Buf='0')   then
                    P_Count<=X"000";
                elsif rising_edge(FCO)   then
if(P_Count=X"001")   then
                        LVAL<='0';
                    else
                         LVAL<='1';
                    end if;
P_Count<=P_Count+1;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DOok_Buf,FCO)
        begin
                if (DOok_Buf='0')   then
                    P_Count<=X"000";
                elsif rising_edge(FCO)   then
P_Count<=P_Count+1;
P_Count<=P_Count+1;
P_Count<=P_Count+1;
if(P_Count=X"001")   then
                        LVAL<='0';
                    else
                         LVAL<='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猴歌回答得很对啊.
楼主并行没搞懂吧, 可以看看下面3个process, 功能完全一样.
用 ...

;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猴歌回答得很对啊.
楼主并行没搞懂吧, 可以看看下面3个process, 功能完全一样.
用 ...

第一:都是时钟结束后生效。 第二:重复赋值最后一次生效。
那所谓的顺序只是顺序描述了 不能算顺序执行吧?

网友C:
一般仅仅是<=赋值时才需要考虑并行.
如果是variable赋值, 就是按照书写顺序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仅仅是

哦 学习中。。。

网友D:
不妨借助modelsim跑一下试试.

网友E:
只要看到仿真的结果,然后结合理论去分析,才能够更深入的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有点意思,您这个程序谁也不知道执行完等于几

猴哥,好像这个第一个脉冲是1,第二个脉冲是0(不来DOok_Buf信号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都是时钟结束后生效。 第二:重复赋值最后一次生效。
那所谓的顺序只是顺序描述了 不能算顺序执行 ...

当然要算顺序了。
一共两种方式,一种顺序,一种并行,你说这是哪一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仅仅是

是的,但是信号也是顺序的,只是进程结束后,才赋值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妨借助modelsim跑一下试试.

这个不用仿真,我说的就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只要看到仿真的结果,然后结合理论去分析,才能够更深入的理解。

这个不用看仿真结果,这个是语法规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好贴

欢迎常来逛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猴哥,好像这个第一个脉冲是1,第二个脉冲是0(不来DOok_Buf信号的话)。

关键不清楚DOok_Buf='0'的时间,不能笼统的说。
不过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仿真,我说的就对

这个我相信. 不过楼主不是很确信, 故建议他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相信. 不过楼主不是很确信, 故建议他仿真一下看看.

嗯嗯,是呀是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嗯嗯,是呀是呀

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