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给AD配置寄存器

楼主(2013-05-01):
用FPGA通过SPI方式给AD转换器配置寄存器,时序如图所示:

其中:前面是指令周期,后面为数据周期。
配置方式为SPI顺序写入,我想请教大家的是指令一位一位写入完成后,就没有任何停顿的写入数据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是想读数据出来呢?
O(∩_∩)O谢谢!

网友A:
嗯,没有停顿。

为什么要停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没有停顿。

为什么要停顿呢?

猴哥在线啊  我的数据DATA写成了24位   然后通过这个时序写入了AD转换器   但是AD的输出没按我的配置变化呢

网友A:
检查给出的数据符合不符合该AD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给出的数据符合不符合该AD的要求。

是符合的呢  如果我想读数据出来 该咋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符合的呢  如果我想读数据出来 该咋办呢

从什么地方读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什么地方读数据?

AD7259啊  只有一个数据线SDIO   我先写16位指令周期  马上又读16位数据?
该怎么写呢?

网友B:
估计这个不支持读,只支持写。可能没有MISO端口。

网友:
1、仿真看看功能对不对,2.查看时序是不是满足要求

网友C:
spi通信用示波器测量下你的输出是否合乎AD的模式,注意看数据与时钟的相位关系。

网友D:
照着别人给的时序做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照着别人给的时序做就是了

这是肯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这个不支持读,只支持写。可能没有MISO端口。

datasheet上写的是读写都通过SDIO

网友E:
指令周期的第一位R/W就是表示高读,低写

网友E:
根据芯片资料的Table15.memory map register的寄存器配置表,按偏移地址写入有效值。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写入完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木有这么高级的示波器 还有没有比较好点的办法检查哪里出错了

一般的示波器就可以了,2个通道的,测量下clk与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示波器就可以了,2个通道的,测量下clk与数据

嗯嗯

网友F:
读的时候要小心点,因为数据端口是双向,作为输入时要设为三态,否则读数据可能出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读的时候要小心点,因为数据端口是双向,作为输入时要设为三态,否则读数据可能出错 ...

欢迎多过来分享心得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的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示波器就可以了,2个通道的,测量下clk与数据

示波器的带宽不够 clk和数据的相位对的准不准看不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

猴哥 你傻笑啥呢:o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读的时候要小心点,因为数据端口是双向,作为输入时要设为三态,否则读数据可能出错 ...

好经典

网友I(2017-07-04):
你好,请教个问题,AD9269的差分时钟输入可以直接使用FPGA的输出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