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 怎么把verilog代码生成顶层原理图?

楼主(2013-05-01):
综合出来的图太复杂,怎么生成简易的顶层结构图?@猴哥

网友A:
这个可以吗?

网友B:
在project navigator 中的file 目录下找到源文件,右键点击源文件,选中 create symbol files for current file;完成后就生成了原理图

网友B:
自己连接更是复杂,还不如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只是编译了一下...顶层原理图不是RTL图吧

RTL是在仿真中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