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U映射表的问题

楼主(2013-05-01):
我看一个视频里面的实验,把MMU的映射表放在SDRAM中,映射出来的物理地址也在SDRAM中。
我感觉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啊?
比如 通过映射表映射出来的物理地址正好也在这一块映射表里,那么这个映射表就会被破坏哦。
还是说这一块映射表被保护起来了?

网友A:
这一块映射表被保护起来了

既然都使用了mmu了,它在申请一块新的地址空间的时候会先检查一下这块地址空间是否被使用了。

网友B:
MMU映射的时候是从所有寄存器地址的最后开始映射,好像都是从0XA0000000,或0XB0000000,等等这些地址开始往后映射,SDRAM的地址也才0X30000000到0X34000000,所以怎么可能冲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U映射的时候是从所有寄存器地址的最后开始映射,好像都是从0XA0000000,或0XB0000000,等等这些地址开始往 ...

我是说那块映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