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M330DLC数据读取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3-05-01):
如题,小弟最近要捣鼓一下ST的这个传感器LSM330DLC,之前用的是开发板的套件。ST的有window平台的软件。
现在想自己用STM32F103来控制这个传感器,进行数据的读取。
不知道群里是否有其他高手用过这个传感器,可否共享下相关资料?
多谢!

网友A:
楼主   这一块我没有搞过   我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搞过这一块的人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ST的传感器LSM330DLC是什么类型的?加速度传感器吗?
建议LZ先下载其data sheet,然后试着读取寄存器。按理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的传感器LSM330DLC是什么类型的?加速度传感器吗?
建议LZ先下载其data sheet,然后试着读取寄存器。按理 ...

是一个6轴的传感器,有加速度和陀螺仪

多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