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驱动的,要求传输速度比较高,用STM32 USB哪个例程改比较合适

楼主(2013-05-01):
我想使用STM32 的USB2.0传输这个功能,免驱动的(实际上是计算机以经安装的,不用自己再写驱动)互相传输数据的速度达到500k/S以上,使用哪个例子改写比较好呢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   顶一个

网友A:
楼主   最好把你的问题阐述清楚   这样大家才能知道你想解决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B:
有几个可以选择:
1.USB HID。Windows自带驱动,速度应该可以到500kbits/s,需要一定努力

2.USB MassStorage。Windows自带驱动,速度做到500kbits/s,无需努力;努力一下,有希望到500kbytes/s

3.USB VCP。ST提供驱动,比上述2个更适合做通信用

网友C:
USB VCP是不是就是虚拟串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 VCP是不是就是虚拟串口啊?

是的,virtual_com_port,VCP,不过速度没有另外的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可以选择:
1.USB HID。Windows自带驱动,速度应该可以到500kbits/s,需要一定努力

能说明一下BOT怎么用吗?万分感谢

网友F:
st2xx的bot例程有bug
不建议直接用来做产品,要debug 好好测试
如果就是玩玩 没问题

网友F:
usb hid
全速 理论最高传输速率可以做到812.5KByt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