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加遥控距离

楼主(2013-05-01):
用着个模块去点亮一盏灯,距离近的时候按键不松手,灯可亮着不灭 。   距离远了  点亮的登就开始闪烁了    可我希望灯按下键不闪烁  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左上的天线能加长遥控距离吗???

网友A:
楼主这个天线是没有对,但是加了天线,可能也就远一倍距离而已。因为这种模块的发射功率很小,接收灵敏度也不高,实在要提高距离,可能要加功放,但是要注意输出功率不能超过无委会的限值,否则可能违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天线是没有对,但是加了天线,可能也就远一倍距离而已。因为这种模块的发射功率很小,接收灵敏度也 ...

我要求不搞  五米内灯不闪烁就可以了   可以跟铜线  绕十几圈就可以做成天线了吧????

网友A:
你要先确认通讯频段是多少,一般这种东东315MHz和433.75MHz的多,弹簧天线可以买适合频段里现成的。如果是做产品的,可以考虑PCB天线。

网友B:
你应该选择锁存型的。空间足够,把天线拉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选择锁存型的。空间足够,把天线拉直就可以了。

呵呵  我今天用软件克服了那个问题 。等电机转起来了后   遥控距离更小了  。这样的话好像再给遥控单独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天线是没有对,但是加了天线,可能也就远一倍距离而已。因为这种模块的发射功率很小,接收灵敏度也 ...

我今天用软件克服了那个问题 。等电机转起来了后   遥控距离更小了  。这样的话好像再给遥控单独个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电容是为了提高电源稳定性吗?
但我的电源是四节南孚电池   给单片机 接收模块 74ls00   l298N供电。 ...

电机转动后干扰会大很多,是不是用的步进电机?如果可以的话,建议转一下停一下,停止的时候就可以接受信号了。以前做报警器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报警器是“呜-呜”地叫的,中间有停顿,一直叫的话用遥控器停不了。
还有,普通51单片机对接收模块的干扰也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动后干扰会大很多,是不是用的步进电机?如果可以的话,建议转一下停一下,停止的时候就可以接受信 ...

51的影响不大  倒是我用的直流减速电机对接收影响蛮大的;但遥控离近点  还是能行的;按您说的停下在接收就,车走的就不连续了,有点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转动后干扰会大很多,是不是用的步进电机?如果可以的话,建议转一下停一下,停止的时候就可以接受信 ...

看了别人做的遥控小车  可以吧无线模块架高点试试   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别人做的遥控小车  可以吧无线模块架高点试试   嘿嘿

是的,无线模块离单片机、电机远一点绝对有好处,如果无线模块可以外接天线,把天线引出来也好得多。像你用的这种无线发射接收模块,室内遥控距离应该不小于20米,室外无遮挡不小于5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无线模块离单片机、电机远一点绝对有好处,如果无线模块可以外接天线,把天线引出来也好得多。像你 ...

终于把东西做出来了   我用了8节南孚电池   4节供给电机驱动   4节用于无线模块 单片机 和l298n数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