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貌似不该是问题的问题恰恰成了我的一个大大问题

楼主(2013-05-01):
pi, IO, GPIO, gp, ni
static void SDIO_GPIO_conf(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这行代码放这里跟放下边有区别吗???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这行代码放这里跟放上边有区别吗???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SDIO,ENABLE);   //使能SDIO时钟
}
哎,调一天了,发现吧红色行的位置调一下就OK,可这为什么呢?

楼主:
偏偏有问题的时候偏偏赶到各位大神们正在享受假期的时候
哎,我等!!!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有两种可能
1、红字的部分必须放在GPIO_Init之后
2、使能SDIO时钟的那一句话必须紧跟着红字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来看有两种可能
1、红字的部分必须放在GPIO_Init之后
2、使能SDIO时钟的那一句话必须紧跟着红字 ...

已决解,经人指点,知道----在配置外设前必须先使能外设时钟,手册上有说明,可惜我当时一直没找到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