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的一种应用

楼主(2013-05-01):
如图,PNP三极管基极采用稳压二极管4.7V,因为基础不牢,对PNP三极管的饱和状态分析不出,所以确定不了Vout=?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这个电路的负载能力很弱,很多地方能够有较多应用。所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三极管的基本原理。

网友A:
Vout = Io * RL

其中,RL为负载电阻,
Io (约)= (Vcc - Vd3 ) / R1

可见,这是个恒流 (在恒流范围内时)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是一个恒压源(输出)。

网友B:
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理解是一个恒压源(输出)。

二楼是对的。

网友D:
技术不精通,不如去搞销售。
一般不会这么用的,假设稳压管4.7V,PN结0.7V,发射极的电压是5.4V,是并联稳压,就相当于一个电阻和稳压管,耗电很大的,R=51,(12-5.4)/51=130mA,有这么设计的吗?
要改为NPN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精通,不如去搞销售。
一般不会这么用的,假设稳压管4.7V,PN结0.7V,发射极的电压是5.4V,是并联稳 ...

你没用过不代表这个就不行,至少NPN和PNP的这种电路我都用过。只不过PNP的VOUT在饱和状态下的输出情况,饱和状态下IC不再受IB控制,此时IB确实会有较大的值,而且我也说了负载会很轻的。这种在特定情况下的应用没有什么说是不可以做设计的。
  自己在没分析清楚之前请不要抨击别人,或许自己的技术也还没达到那种精通的程度,难道一定是技术不精通的才去做销售的么?也请不要歧视做销售的人员。半桶水很多,但也不都是半桶水好吧。

网友E:
1楼正解。三极管Q1饱和导通,集电极流出电流不变,Ic=(Vcc - Vd3-Vce ) / R1,为恒流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没用过不代表这个就不行,至少NPN和PNP的这种电路我都用过。只不过PNP的VOUT在饱和状态下的输出情况, ...

我都给你分析了,你还是不理解。
你连半桶水都没有。
不用你怀疑我,你的模拟功力和我不是一个数量级。

网友F:
其实说实话,这个电路设计确实有问题,你本来负载就很轻,那干嘛还设计这么大的发射极电流,确实很耗电啊

网友G:
除了功耗大点,负载不要大于50欧,我想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精通,不如去搞销售。
一般不会这么用的,假设稳压管4.7V,PN结0.7V,发射极的电压是5.4V,是并联稳 ...

某些地方这电路还是可以用的吧,Q1集电级接点东西,还是可以当130mA恒流源用的吧。。。

网友H:
如果LZ为了得到一个稳压输出,可以参见下面电路,射极输出

网友I:
不知道这个设计是怎么想的?

网友J:
温度好高 得加散热片

网友I:
这个电路是把输入的纹波都输出的。

网友K:
楼主是想要设计串联稳压电路吗?

楼主:
恩,那个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是把输入的纹波都输出的。

对的,主要是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