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挽型射极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01):
我想问的是,第一张图上面的NPN三极管和下面的NPN的三极管的基极前的电压相同都是7.5V,在没有交流信号时,第一个三极管就是导通的,有了交流信号之后,因为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机是导通的,对于交流是没有阻抗的,我感觉不应该产生第二张图的开关失真啊,
第二个问题,下面的PNP二极管的偏置电压也是7.5V,怎么让PNP三极管工作的?PNP三极管的发射极怎么获得超过7.5V的电压?

楼主是初学者,还望大虾们不吝赐教,给些指点……

网友A:
此电路在没有交流信号输入时,两支三极管都不会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在没有交流信号输入时,两支三极管都不会导通。

嗯,明白了,输出耦合电容阻碍了直流,无交流信号的时候无法导通:)

网友B:
回答你的问题好好令人犯难
1. 在稳定状态下,应该认为2个管子状况是对称的
2. 称7.5V作偏置电压是不适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你的问题好好令人犯难
1. 在稳定状态下,应该认为2个管子状况是对称的
2. 称7.5V作偏置电压是不适宜的

不是偏置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偏置电压吗?

嗯,你明白了“电容阻碍了直流”(新手难得),还有第二点:2管截止偏置(理解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明白了“电容阻碍了直流”(新手难得),还有第二点:2管截止偏置(理解难点) ...

2管截止偏置?不明白……

我说说我的理解,不对之处,望指正啊…

刚开始,直流电源+15V给输出电容充电,充电完毕直流被截至,然后交流信号的输入超过0.6V时NPN二极管导通,并输出,输出幅度应该是源输入幅度减去0.6吧,还有直接被截至后,NPN发射极的电压是6.9V+交流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2管截止偏置?不明白……

我说说我的理解,不对之处,望指正啊…

现在不是没有交流输入信号吗?
上电过程不必细分析,那是下一步的事。
只说稳态,即上电后经过足够长的时间,电路各部分电压电流均不再变化的状态(没有交流信号输入)。上面NPN管和下面PNP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都不可能达到PN结的导通电压(否则会出现矛盾),所以两支三极管均截止。

网友B:
这段描述虽然不那么正(准)确,却也不算太错
这样吧,在你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之前,先严格按书上步骤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没有交流输入信号吗?
上电过程不必细分析,那是下一步的事。
只说稳态,即上电后经过足够长的时 ...

谢谢,这样感觉稳态时输出耦合电容两侧的电压应该是7.5V,这样2管基极发射极间截至,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描述虽然不那么正(准)确,却也不算太错
这样吧,在你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之前,先严格按书上步骤去 ...

起初是无法理解书上说讲述的,才来求助大家的,向往“自由国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感觉稳态时输出耦合电容两侧的电压应该是7.5V,这样2管基极发射极间截至,是这样吗? ...

输出耦合电容两端电压未必是7.5V,有可能是7.2V,也可能是7.7V,但两管均不可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耦合电容两端电压未必是7.5V,有可能是7.2V,也可能是7.7V,但两管均不可能导通。 ...

7.2-7.7这个不懂了,不导通我记下了

网友C: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 假设上面的NPN 导通, 这样CE间就会有直流电流通过,而NPN的发射级这个节点没有其它的直流电流能够流过的支路(PNP不导通、输出通过电容隔离直流也不导通),所以NPN不应该是导通的。

实际上,静态时两管均存在Iceo(穿透电流),其值非常小且不大确定。
可以。

网友D:
偏置7。5V?…晕!三极管是以发射极与基极之间的电压〈PN结〉来决定放大、截止、饱和的……    上电后管子都在截止状态!不要说电容充放电!它是输出电容!充放电在上电瞬时!………另从波形看属交越失真!解决方法一:在二个发射极串上电阻!利用它产生自生偏压!二:在二基极之间串上电阻,使之有一定的偏流!道理自行论证!………………

“在二个发射极串上电阻!利用它产生自生偏压!”跟哪位师傅学的?还“自行论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偏置7。5V?…晕!三极管是以发射极与基极之间的电压〈PN结〉来决定放大、截止、饱和的……    上电后管子 ...

这是交越失真吧,两个基极之间加电阻的原因是:是两个基极之间有个微小的压降,消除交越失真,不知正确否,本人刚毕业。

是交越失真。

网友F(2013-09-21):
串上两个二极管可以消除

网友G:
楼主  这是上下管对称  那么两个基极都是7.5V 两个发射级也是7.5V 那么上下管的PN节压差就是0V,那么就是截止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H(2018-12-07):
引用 网友G:
楼主  这是上下管对称  那么两个基极都是7.5V 两个发射级也是7.5V 那么上下管的PN节压差就是0V,那么就是截 ...

为什么上下两管对称,输出电容两端 就是7.5v的电压?

天呢 这么多年的帖子还有人在回复,电容的左端有一个静态工作电压7.5V,这是一个偏置电压
天呢 这么多年的帖子还有人在回复,电容的左端有一个静态工作电压7.5V,这是一个偏置电压
天呢 这么多年的帖子还有人在回复,电容的左端有一个静态工作电压7.5V,这是一个偏置电压
天呢 这么多年的帖子还有人在回复,电容的左端有一个静态工作电压7.5V,这是一个偏置电压

网友I:
总的来说是教科书写的不透彻,使得那么多学生感到模糊,似懂非懂,出书的人不合格啊!

网友J:
上电以后,电容上面什么电压,到什么时候,电容上面的充电停止这个都不需要关心。
你只要认识到,三极管正确导通,必须有一个正向的合理基极电压,比如0.7V,这里二个管子基极相连,E极也相连,按照节点算法,2个BE结的电压均为0,如果一个为正常偏置,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负1.4V。当输入基极的正弦波信号,在0点附近时候,必然有一部分时间,2个管子都截止,所以这里必定会产生图片所示的失真,注意你问题里面的说法,这个不叫开关失真,叫交越失真。

网友K:
输出耦合电容充满电了就会把管子堵住,基极电位多少伏,输出耦合电容也就充到多少伏,两管(发射结)並联也就两管都堵住了。

然后,当你把基极拨动,基极需走一段路程,射极才会跟着动,这就是交越失真,讯号频率必须够高,输出耦合电容的电压才不会随讯号而浮动。

网友L(2020-05-31):
引用 网友J:
上电以后,电容上面什么电压,到什么时候,电容上面的充电停止这个都不需要关心。
你只要认识到,三极管正 ...

铃木雅臣的那本书确实说开关失真,也称作交越失真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输出耦合电容充满电了就会把管子堵住,基极电位多少伏,输出耦合电容也就充到多少伏,两管(发射结)並联也就 ...

你这个说法有可能不对,我仿真做了实验,把耦合电容撤掉,输入交流信号后,在发射极竟然也有输出波形,跟基极波形一致,这就意味着跟输出耦合电容真没什么关系。可能仿真实验并不能代表实际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