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PM中找不到altsyncram,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01):
(无正文)

网友A:
查一下是否改名字了

网友A:
或者是不是在该版本里面删除该IP

网友B:
应该是猴哥说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不是在该版本里面删除该IP

是去安装里查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是否改名字了

altsyncram这个改了?应该没有吧

网友A:
我也不清楚了,联系ALTERA的FAE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定没?

肯定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