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我分析下,该电路的输出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5-01):
大侠们,帮分析下啊,感谢

楼主:
别沉了啊,帮忙分析下

楼主:
不好意思,我知道啥意思了。单纯看这个图很难理解电路的真实意图。图中,在这个图中左边的运放由于负端比正端电平高,所以输出为负的电源电压(有压降),右边的运放处于放大状态,根据运放平衡的时候原理,很容易知道该电路的输出了。由于输出的是负压,所以D1二级的作用,U1B的输出是不会影响到U1A的输出的。这个电路原来没有说明的地方是,R4可以被拿掉,在R4,R1的交界处,另外的一路信号作为输入(外部信号),(此时把R3调节到最大的负压,这样U1A也是比较状态,原理和U1B的时候相同),电路的输出就是U1B这边根据输入的大小来决定着电路的输出。

  总结下,该电路说白了就是一个二选一的模拟开关,是选择电位器调节作为输出,还是选择外部的信号放大后,当选择确定的时候,另一路由于二极管和输入电平的关系不会影响到另一路信号。
由于当时没注意到R4的可以去掉,还可以外部输入信号,没理会真正意图。

网友A(2013-07-11):
这个电路右边的起作用,左边的不起作用,输出电压由负10v的调节电位器决定,可以输出-10v--0v,按照图中50%的电位器,应该是-5v输出
因为左边的输出为-12.7v,右边的输出-10v--0v,两个二极管决定高的输出起作用,只能输出-10v---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