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赋值语句后,值却没被赋上,是什么原因哩?

楼主(2013-05-01):
图片中是程序,和仿真变量 ,语句 已经执行,但S->fftLenReal 并没有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  (程序内容是stm32f4的DSP—LIB文件,使用的是自带的fft函数,)使用时,初始化遇到了这问题。请高手前辈指教。。

网友A:
我也时常遇到这个现象,实际变量已经赋值了,但调试中的变量没有改变。
哪位给个说法?

网友B:
应该是程序没有完全下载到单片机内部   个人是这么想的

网友C:
为什么看起来2u是绿色的,重新回车换行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看起来2u是绿色的,重新回车换行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不对?

mdk中的数字显示就是这个颜色的,贴上的程序是stm32f4的DSPlib的程序源码,(官方的,呵呵)。换行后没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mdk中的数字显示就是这个颜色的,贴上的程序是stm32f4的DSPlib的程序源码,(官方的,呵呵)。换行后没变 ...

那下边的s->fftlenBy2可以赋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下边的s->fftlenBy2可以赋值么?

也不能正常赋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能正常赋值

是用的仿真器在线仿真还是用软件联合仿真?目测是软件的问题,有没有之前的没问题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能正常赋值

还有一种可能是盗版仿真软件有一定的RAM限制,如果工程太大也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用的是仿真器在线仿真,这个软件仿真F 103的时候还是正常的,我再用F4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的仿真器在线仿真还是用软件联合仿真?目测是软件的问题,有没有之前的没问题的程序试一下 ...

用的是仿真器在线仿真,这个软件仿真F 103的时候还是正常的,我再用F4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盗版仿真软件有一定的RAM限制,如果工程太大也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

用其他的程序在板子上试了一下,可以正常赋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是盗版仿真软件有一定的RAM限制,如果工程太大也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

之前用写过更大的代码,都能用,应该不是ram的限制!!

网友D:
打开对应的汇编窗口看下汇编语句对不对

网友C:
表示汇编代码看不懂,可以上下文一起猜一下

网友E:
是不是给优化掉了?S->fftLenReal 的定义前加 static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S是怎么定义的,函数内的局部变量还是全局变量?贴出来看看

算是局部变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S是定义的结构体,程序中定义arm_rfft_instance_f32 * S,

之前的意思是不是可能没有对于S的其他的调用或者输入输出,这个编译器不是很清楚,quartus的FPGA程序中很多没有最终被用到的信号都会被优化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