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保护器件的钳位电压一般都比较高,怎么保护器件的?

楼主(2013-05-01):
我看NXP的ESD保护器件,比如PESD5V0S1BA,它的Vrwm是5V,但是钳位电压Vcl是10V(Ipp=1A),如果用来保护IO口,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么?

网友A:
你对ESD的理解不对,
它最终目的用来吸收静电能量

芯片IO也有一部分的抗静电能力。

网友B:
静电或脉冲干扰一般都是瞬间的,如果真有高压大功率的持续干扰,神也救不了你。

网友C:
ESD静电所产生的噪声属高频,但能量小,所以ESD保护器件必须着重于其反应速度上及反应后的低导通阻抗,唯有如此才能提供低箝制电压来保护系IO端口正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