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电源设计

楼主(2013-05-01):
运放电路,可以使用开关电源供电么?开关电源比线性电源噪声大了点吧。。

网友A:
能不能主要还是看要求

网友B:
看电路要求了

网友C:
开关电源也一样用,就是纹波大点,
看你使用条件了

网友D:
但是,运放对于100k以上的频率,电源一支笔比较小,所以等效的失调电压比较大。所以真能支队远小于100k的频率信号。1

网友E(2013-12-23):
只要电源做的好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有时候可以。

网友G(2014-02-10):
这要看你电路设计的指标了 要是在你的设计允许范围内就行!

网友H:
很简单,通过LDO处理,降低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