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中 IPcore 如何生成原理图符号

楼主(2013-05-01):
如图,想把 MIG 生成的DDR2 IP,生成出一个symbol,添加到 我创建的一个原理图文件中, 请教下!初转Xilinx  各种不顺手

网友A:
没用过,不知。
我都是用Active H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知。
我都是用Active HDL

Quartus 中 如果生成IP core 的话,把它的.v 文件 CreatSymbol  就行了,这样做,我可以在顶层原理图中直接连线,省的手工例化了  ISE 中不知道怎么整。手头有本教程是9.几版本的,说是可以生成,我现在用的是13.1,和他差别较大,没法弄。 版主您说的用AHDL  是啥意思?

楼主:
根据警告 应该是DDR2 不支持 symb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Quartus 中 如果生成IP core 的话,把它的.v 文件 CreatSymbol  就行了,这样做,我可以在顶层原理图中直 ...

另一个工具,我觉得比XILINX还有Altera的都好用。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B:
猴哥,有**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猴哥,有**么??

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

哎,猴哥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