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系列芯片输出纹波有多大?

楼主(2013-05-01):
统计一下,大家实测过的进来回答一下,本人读书时实测78系列芯片纹波有十几mV,TIP41加op07加参考电压,有几毫伏的纹波。但是今天有人和我争,说稳压芯片可以小到2mV,调整管加运放可以小到几十uV,是真的吗,你们做出来大概多少啊?

楼主:
本人主要是不想再去做重复无意义的劳动了。

重做可以让你重新认识线性稳压...

网友A:
这个和源有关。源纹波大,LDO输出纹波大。和负载也有关系。
十几mV纹波靠谱。几十uV没有见过。

网友B:
开关电源都能搞到十几mV,你说呢?

是么?给好好讲讲好吧
开关电源很少能做到十几mV的,能做到50mV的都算不错了。
{点头}是的。不知道楼主什么情况。

网友C:
几十mV 说明你做的不合格

网友D:
说稳压芯片可以小到2mV----是p—p?如果是有效值还有可能。
调整管加运放可以小到几十uV----p—p能做到100u to 300u,很难,一个个调。

网友E:
1.没有指明输入的电源条件(多高电压,工频全桥还是AC-DC输出?),没有讨论基础。
2.开关电源通行情况下,5V输出可做到50mV。
3.同楼上,需明确p-p还是有效值。

网友F:
暗示你一下,看规格书吧!
RR Ripple Rejection (2) f = 120Hz, VO= 8V to 18V 62.0 73.0 – dB

真是实验结果也不懂解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人主要是不想再去做重复无意义的劳动了。

你是非常需要重做。

当然我的示波器弄回来后我会帮你做的!

网友G:
78XX那些是噪声吧。如果说纹波的话,那么纹波的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H:
又读了遍原帖,发现楼主可能是把噪声和纹波混为一谈了。

网友D:
不同的厂商对纹波有不同的定义,有的仅指纹波,有的是噪声+纹波,个人认为定义为噪声+纹波对电源要求严,而且更准确一些。同时测量时用示波器测试(最少20M带宽)。

网友I:
如果是脉冲供电的负载,几十毫伏绝对是可能的。
如果是一般电阻负载,应该是很小的。

网友J:
开关电源的纹波控制在100毫伏以内的话算是很好的了,都符合苹果公司的标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线性电源应该没有什么波纹的概念,负载调整滤line调整率,是比较有意义的指标。开关电源有波纹。
所以Lz还 ...

你说这话还像个话!
他这一贴是与我的对比分析那一贴有关联的!

本小弟合时说话不像个话了?

网友L:
表F.1 电能表与通信模块弱电接口管脚定义说明
1、2        电源        VCC        O        通信模块模拟电源,由电能表提供,电压范围:+12V±1V(负载电流0~125mA,纹波指标见注2
通信模块电源故障或短路时不应影响电能表的基本功能(电表应采取保护措施)。

注2:VCC电源带载(单相表125mA,三相表400mA)情况下,VCC电源的纹波Vp-p应小于1‰。

这是国家电网智能电表的电源要求,你算算纹波是几个MV

网友D:
re 15:线性电源应该没有什么波纹的概念----?????????????

网友H:
引用 网友D:
re 15:线性电源应该没有什么波纹的概念----?????????????

有的,主要是100Hz谐波,线性电源有纹波系数的定义。
opa4556就是被禁言的windh1(见21IC大家谈),这人什么都不懂,所以你当他没说好了。

记住,徐达癞,如果7805的line regulation足够好的话,它就没有120hz的波纹问题,如果不懂,是否本小弟教教你呀?
你这算是在搞人身公**?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没有指明输入的电源条件(多高电压,工频全桥还是AC-DC输出?),没有讨论基础。
2.开关电源通行情况下, ...

是PP,输入条件就是学校用的那种学生电源。肯定是大于输出3v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这话还像个话!
他这一贴是与我的对比分析那一贴有关联的!

什么没有纹波的概念,亏你还是版主,没有当初学校还给我们测啥呢,这个稳压电源我们全班一人一个,每个人都测试了纹波的,难道一个堂堂大学还搞个莫须有的参数来忽悠俺们学生?

典型的无理取闹,看清楚是谁说的....
不太关心mv级别的波纹或噪声。
如果你的输入滤波的比较好,波纹就很小,合噪声不太好区分,但也能大致区分,就是波纹比噪声大些,而且有点周期性的规律。因为不是电压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稳压芯片可以小到2mV----是p—p?如果是有效值还有可能。
调整管加运放可以小到几十uV----p—p能做到100u ...

是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mV 说明你做的不合格

没说有几十毫伏,我说的是十几好不好?

网友D:
re 22:与 vin、load、pcb、温度较多因素有关。与测试方法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都能搞到十几mV,你说呢?

您的开关电源可以做到十几mv,我承认,但是那都是高频的开关电源,你用二十kHz试试,能做到十几mv算你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G:
78XX那些是噪声吧。如果说纹波的话,那么纹波的频率是多少呢。

测试方法如下,用示波器放大输入电压,就是垂直灵敏度选择到最小5mv/div,使用AC输入,示波器显示为一段较粗的水平的一条带子,然后用游标测量水平带子最高处和最低处的值,这是测得噪声是吗,我承认我确实搞错了。因为测试开关电源的纹波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所以我有点搞混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您的开关电源可以做到十几mv,我承认,但是那都是高频的开关电源,你用二十kHz试试,能做到十几mv算你牛B ...

20kHz频率做到十几mV,没有问题,可以做得到。
不过,此时确实不好做,工艺、结构等等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20kHz频率做到十几mV,没有问题,可以做得到。
不过,此时确实不好做,工艺、结构等等影响很大。 ...

你先用20kHz做出来再说,反正俺是刚出道,学校里混的几年里反正是没有用20kHz做出来过,不过你是版主,不要这里放了话做不出来,那就闹笑话了,我会一直等着你做出来的。

看清楚27L说的再大放厥词...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做一个给你证明了?只不过说:“可以做得到”,并没有说我去做一个。事实上,就在21ic,已经有网友做出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20kHz频率做到十几mV,没有问题,可以做得到。
不过,此时确实不好做,工艺、结构等等影响很大。 ...

时间不是问题,想来您也比我老了,不信我还活不过你,你什么时候做出来了知会俺一声。

既然这么爱较真,倘若做出该当如何???

不亦心 -3 无理取闹简直

网友E:
学生电源已经是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纹波已经很小了。

网友N:
在实验室指导电工实验,天天测这个数。   9V变压器、4007、1000uf电解输入,输出接红色发光二极管加20K限流电阻,应该算是小负载,交流毫伏表测得大部分纹波3毫伏以下,少量低于0.5毫伏。与7805质量有很大关,上学期一批普遍输出不准确,纹波大。大负载没有测试过。

你的交流毫伏表能测真有效值吗?波纹不一定是正弦的,所以未必很准吧?只是个大致参考,是吧?

网友N:
毫伏表是对正弦波的有效值测量!

网友O:
78系列的主要是噪声大。有些LDO的噪声可以小到10uVpp。

网友D:
re 33:噪声=\纹波,
有些LDO的噪声可以小到10uVpp。---纹波不一定小,与很多因素有关。

给你一个≠号用用,哈哈

网友B:
个人感觉LZ还是有点年轻气盛,敌意太强,不妨静下心来,重新做做试验....

网友B:
cjseng  开关电源很少能做到十几mV的,能做到50mV的都算不错了。
=======================================================================
很多条件都没有说清楚,不好做出评价,,,
但就通用的5V1A的充电器类型,30-50mV轻松搞定,
蚂蚁大师做的180W音箱电源,都优于50mV,
D2D的话5V3A这种的,10-15mV一点都不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时间不是问题,想来您也比我老了,不信我还活不过你,你什么时候做出来了知会俺一声。 ...

建议你到大蚂蚁那里回炉一下,然后再把你这句话收回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有的,主要是100Hz谐波,线性电源有纹波系数的定义。
opa4556就是被禁言的windh1(见21IC大家谈),这人 ...

大师变小弟了,退化了

网友Q:
7800输出的大部分是噪声。跟示波器去测干电池的波形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