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单片机解下面的方程,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3-05-02):
(无正文)

楼主:
ACF可以通过AD采样的到,R和FSR是已知量怎么反解出“欧米伽”。

网友A:
你就不能把上述式子写成“Ω=...”的形式吗?这应该能解出来呀。。。

网友A:
如果实在不行就写个迭代法。。。一层一层迭代。。。只要是收敛的函数总能得到一个解的。。。好好看看数值算法这类书吧。。。

网友B:
不會弄,有沒有高手來指點一下啊

网友C:
最简单的数值算法就是二分法,哈哈,前提是你得知道欧米伽的范围。

网友C:
我当初看过数值算法的书,看到一半就看不下了,至今只知有二分法,不过在某种情况下,嘿嘿还是好用的,当时在matlAB上用了一下。

网友D:
看图:

变换一下就是一个反余弦函数 查表计算呗

网友E:
为什么非用单片机, PC岂不更好?非用单片机不可, 硬件只能装数学协处理器最便利, 否则, 编程只能查表法, 很麻烦, 效率也低

楼主:
貌似在程序里面添加MATH.h头文件,可以直接调用arcos函数,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F:
用英飞凌的单片机吧,硬件数学协处理器支持三角函数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