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看一下看啦一个小时都没发现错误但是调试就是

楼主(2013-05-02):
#include <reg52.h>

/***************************************
                                宏定义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
/************************************
                        位端口定义
************************************/
sbit duPort = P2^6;
sbit weiPort = P2^7;
sbit ledP0 = P1^0;
sbit ledP1 = P1^1;
sbit ledP2 = P1^2;
sbit ledp3 = P1^3;
sbit ledp4 = P1^4;
sbit ledP5 = P1^5;

/**********************************
                                全局变量声明
**********************************/
int16 T0_COUNT;
int16 ledInt = 0Xfa;
uchar led_Type = 1;
/*********************************
                        函数声明
*********************************/
void Init_Time0(void);

/*************************************
                        函数定义
**************************************/

/**********************************
                        初始化定时器0
**************************************/
void Iint_Time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4B;
        TL0 = 0XFD;
        TR0 = 1;
        EA = 1;
        ET0 = 1;
}

/***************************************
                                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0_COUNT ++;
        TH0 = 0X4B;
        TL0 = 0XFD;
}

/************************************
                        控制LED灯亮或者灭
*************************************/
void Init_Led(uchar ledLignt)
{
        P1 =  ledLignt;
}

/************************************
                        控制LED灯亮或者灭
*************************************/
void led_Control()
{
        switch(led_Type)
        {
                case 1:
                        Init_Led(0xfa);
                        if(T0_COUNT != 100)
                                return;
                        T0_COUNT = 0;
                        led_Type = 2;
                        break;
                case 2:
                        if(T0_COUNT%2==0)
                        {
                                Init_Led(0xee);
                        }
                        else
                        {
                                Init_Led(0xef);
                        }
                        if(T0_COUNT != 20)
                                return;
                        T0_COUNT = 0;
                        led_Type = 3;
                break;
                case 3:
                        Init_Led(0xf5);
                        if(T0_COUNT != 100)
                                return;
                        T0_COUNT = 0;
                        led_Type = 4;
                break;
                case 4:
                        if(T0_COUNT%2==0)
                        {
                                Init_Led(0xee);
                        }
                        else
                        {
                                Init_Led(0xef);
                        }
                        if(T0_COUNT != 20)
                                return;
                        T0_COUNT = 0;
                        led_Type = 1;
                break;
        }
}

void mian(void)
{
        Iint_Time0();
        while(1)
        {
                led_Control();
        }
}

楼主:
为什么跑不进switch case 里面去呢?问题补充

网友A:
编译过了?

网友B:
楼主的主函数名都写错了,肯定进不去。这个编译Warning应该有提示吧。

网友C:
这就是编译不看警告提示的人。呵呵。

网友D:
case 1:
从0开始试一下,即从case 0: